电调选配问题

楼主(2018-05-10):
请教一下  买哪个牌子的电调 好一些  结实耐用 的     一开始想买银燕的  好像有点不靠谱

网友:
只能好赢,天行者级别飞一般固定翼足够了。3D上飞腾,油门相应速度快一点。直机上铂金。
好赢虽然比以前还是差了一点点,但是摔银燕几条街没撒问题

网友:
银燕,哪有不靠谱?楼主瞎说
银燕,是非常非常的不靠谱。

网友:
用好盈试试

网友:
必须好盈

网友:
好盈还是不错的,3s当4s用

网友:
好盈 天行者40A,满大街都在用这个,实力、耐用杠杠的,50大洋一个。FMS的捕食者40A也不错,开关BEC,在这么30/40电调里的独一家,价格也不贵,60大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