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7e刷完gall固件问题

楼主(2018-05-10):
手上的华科尔d7e改完功率刷完gall固件后,打开通道监视器,发现第五通道的开关与否会影响第三通道,就是油门通道的大小,感觉第五通道像大小舵开关,回复原始设置了,都不管用,而且第六通道有时候也不灵敏,时有时无,以为是开关插头松了,检查后发现不是,有模友有类似问题吗?

网友:
那就刷d固件

网友A:
油门锁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锁定吧

嗯嗯,是的,谢啦。问一下,gale固件和d5固件那个好用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是的,谢啦。问一下,gale固件和d5固件那个好用呀?

一直用g固件,别的没用过没办法评论

楼主(2018-07-30):
我刚开始也遇到过油门感觉像大小舵这个问题,以为摇杆电位器坏了,拆了时,才发现没问题,后来查才发现gale固件有个油门锁定,感觉不如d固件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