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i6遥控器

楼主(2018-05-10):
fsi6遥控器,APM飞控,请问如何设置失控保护?

网友A:
地面站里。失控保护里面设置失控了返航就可以了。出去飞。关控就飞回来了
把地面站失控保护和电池失控保护关掉记得

网友:
看泡泡老师教程虽然老了一点但是还能解决大部分问题

网友:
我记得论坛有关于这个的帖子,可以试着搜索一下。要不然问问度娘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moz8.com/thread-91934-1-1.html
http://www.moz8.com/thread-65712-1-1.html

谢谢指导,学习了,顺便问下fsi6遥控器的距离是多少,我用的iA10接收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地面站里。失控保护里面设置失控了返航就可以了。出去飞。关控就飞回来了
把地面站失控保护和电池失控保护 ...

你这样跟他讲,飞机飞走了赔吗?哈哈。遥控也要设置的,教程网上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跟他讲,飞机飞走了赔吗?哈哈。遥控也要设置的,教程网上很多

我是新手还在翻帖学习,抱歉了,帮不上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新手还在翻帖学习,抱歉了,帮不上忙。

没说你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跟他讲,飞机飞走了赔吗?哈哈。遥控也要设置的,教程网上很多

I6默认PWM跟MP地面站默认的PWM一致。直接打开失控返航就可以了。这没什么问题 啊
,我还是解释一下吧
默认地面站打开失控返航。是这样判断的 。检测到油门PWM低于975.返航。。
默认I6.关控。油门就是975以下的。。开机油门默认是1000以上的。这没什么问题。。
所有人都说要用接收机的失控保护。但是。接收机失控保护有一个危险的地方。就是。解锁电机不转的情况下。关控。。它会起飞并且返航,这个很危险。有一次我室内调试。没注意。解锁关控。飞机起飞撞墙去了。把我加窗帘打了个稀巴烂。。郁闷
所以我是强烈推荐APM的失控保护。因为。就算解锁。飞机没有起飞。关控都不会乱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面站里。失控保护里面设置失控了返航就可以了。出去飞。关控就飞回来了
把地面站失控保护和电池失控保护 ...

我设置了,可以。但是关控就是失控保护,这时我在打开遥控器也连接不上遥控信号,成品机都可以重新连接上

网友A:
连上是连上。但是你必须重新切换飞行模式才能取得操控权。明白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上是连上。但是你必须重新切换飞行模式才能取得操控权。明白否

如何切换飞行模式,只要遥控器一打开不就有了一种飞行模式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切换飞行模式,只要遥控器一打开不就有了一种飞行模式了吗?

不相信是吗。。那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相信是吗。。那好吧。。

不会呀!求前辈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