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重新绕线的问题

楼主(2018-05-10):
如图9N6P高速电机。原来拆的时候没注意数据,现在按三图用0.5mm线单线绕了九圈,九圈是随意的,也不会算需要多少。试了一下感觉转速很高,请问我这样绕线大概是多少kv?

变压器拆的线

网友A:
我只能回答你,增加圈数降低KV。。。KV高了是圈数少了。。。至于你现在需要增加多少。。。我无法回答。定子高度,磁铁数量等等都影响转速和绕线。。你原始的没有了。不好参考。。增加到11圈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能回答你,增加圈数降低KV。。。KV高了是圈数少了。。。至于你现在需要增加多少。。。我无法回答。定子 ...

增加圈数降低kv,扭力增加,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B:
我修复12槽10极的2216,2450kv,是用0.41的线2股并绕6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增加圈数降低kv,扭力增加,这样理解对吗?

是的,增加圈数降低kv,扭力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修复12槽10极的2216,2450kv,是用0.41的线2股并绕6圈。

其实我用的线不知道多大的,没有卡尺,电机不知道参数,至于圈数我感觉绕满了,再多的话进不去,第一次折腾绕电机,有时间试试百分五十油门一分钟热不热

网友C:
我曾经也想自己绕过,可是后来发现我完全不适合这类动手的活就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曾经也想自己绕过,可是后来发现我完全不适合这类动手的活就放弃了

话说我都纠结了很久,不舍得放弃,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竟然成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话说我都纠结了很久,不舍得放弃,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竟然成功了

懒的折腾了,别的都没时间折腾

网友:
换细点的线比如 0.38 绕十圈以上试试

网友D(2019-01-12):
坏了的电机我都是自己绕,我用的是0.2的线,4根12圈是1400kv,我绕完用电机测速仪测一下。

网友:
换成星型接法试下看

网友(2019-07-20):
引用 网友D:
坏了的电机我都是自己绕,我用的是0.2的线,4根12圈是1400kv,我绕完用电机测速仪测一下。

有1407电机的绕线参考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