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飞控解锁后电机不同步

楼主(2018-05-10):
cc3d飞控,解锁后三个电机转,一个不转,但是有抖动,重新解锁后,也会出现两个电机转两个不转也同样抖动,解锁好几次,偶尔会出现四个电机同时转,不知道什么原因,求教大神解答。

网友A:
校准一下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一下电调

电调一个一个都校准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调一个一个都校准过了

是不是缺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缺相了

偶尔解锁后电机会同步转,我不知道是不是缺相的原因,缺相的话,一直就是那一个电机出问题,但是每次解锁不转的电机都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偶尔解锁后电机会同步转,我不知道是不是缺相的原因,缺相的话,一直就是那一个电机出问题,但是每次解锁 ...

这就不晓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不晓得了

电机缺相的表现是什么样?能请教下怎么检查电机缺相,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缺相的表现是什么样?能请教下怎么检查电机缺相,

额这个我也不是特别明白,你把电机和电调焊接的地方重新焊一下,焊好一点试试,如果电机缺相推油门电机会发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这个我也不是特别明白,你把电机和电调焊接的地方重新焊一下,焊好一点试试,如果电机缺相推油门电机会 ...

好的,感谢!

网友B:
换个f3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f3吧?

能讲下这两个的区别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讲下这两个的区别吗?谢谢!

区别呀?f3更加方便。

网友C:
飞控与电调不兼容,应该是电调检不到油门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控与电调不兼容,应该是电调检不到油门信号

电机电调都是新西达的

网友:
电机怠速设的太低了

网友D:
有时候飞机放置不平会出现这种情况,继续给油会正常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时候飞机放置不平会出现这种情况,继续给油会正常飞起来

继续给油就翻了

网友E:
调下怠速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调下怠速

是统一调到最后转动的那个电机怠速值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统一调到最后转动的那个电机怠速值吗?

先用cc3d校准全部电机   如果不行就用接收机一个一个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