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一个兼容 ArduCopter 3.2.1 的飞控,原理图、PCB、固件。

楼主(2018-05-11):
如题。
一直想把一套 APM 飞控(不含遥控器与接收器,不含电台)的物料成本控制在 100 元以内。做了之后才发现,难度挺大,目前的成本是 130 元以内,最贵的是 GPS,其次是 Mega2560 芯片,一个就 26 元了。

感谢 APM 的团队,他们的网站是 ardupilot.org,上面有很详细的资料。
感谢大神 hiro2233 分享的固件代码,在 github 上面是:hiro2233/URUS8,在他的代码基础上做了很少的修改。

============================================
已经飞过的。

============================================

IMU 传感器,因为想做内减震,所以单独画了一块板子。

点击图片查看原图:

第一次画传感器的板子,有点浪,其实电路不需要那么复杂。
请按下面的草图焊元器件。

============================================

飞控主控芯片
我的 PCB 画的不好,但是原理图没有问题,供大家参考。

============================================

日志与 LED 指示灯的板子

这个是可以集成到主控的板子上的,第一次尝试画 APM 有点浪,就拆出来了。

灯的颜色按照左红、右绿、中间白的原则。

============================================

飞控供电、分线、电压检测的板子。没有做电流检测的功能,感觉作用不大。

由于没有电流检测的功能,所以这个不能叫电流计。

============================================

固件:

请注意,上面不包含遥控器与接收器,也不包含数传电台。

网友(2019-11-07):
好贴,非常有帮助

网友(2019-07-31):
能加一下微信么18002152695新手请教谢谢

网友:
楼主好牛B!拜服!

楼主(2018-05-23):
关于 LED 灯的电阻,修正一下:
LED 灯的颜色,建议遵循“左红、右绿、中间白”的约定。
对于红色LED,限流电阻选 150R 左右的。
对于绿色LED,限流电阻选 5K 左右的。
对于白色LED,限流电阻选 1K 左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固件是自己编译的专用版本?还是能通过mp地面站直接下载到的版本?

MP 已经改好了:

https://pan.baidu.com/s/1oCqlP8lMxM_INA6QDuoMSQ

文件比较大,所以放在网盘上面了。

"MP1.3.21_增加烧录Arduino固件功能.doc", 这个 Word 文档记录了全部的修改内容,如果想在其它版本的 MP 源码基础上修改,可以参考这个文档内容。

"MissionPlanner1.3.21_珍爱生命远离大疆_已编译的程序.rar",这个压缩包里面是可以直接运行的程序。

MissionPlanner1.3.21_增加烧录Arduino固件功能.rar”,这个是源代码,我是在 VS2017 下修改的,理论上说只要是 VS2013 或更高的版本,都可以打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想升个级了,2006 版不兼容 Windows 10,每次都在虚拟机的 XP 里运行,很悲催。
请问,大家一般都用 ...

2016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想升个级了,2006 版不兼容 Windows 10,每次都在虚拟机的 XP 里运行,很悲催。
请问,大家一般都用 ...

一直用2014,想换更高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固件是自己编译的专用版本?还是能通过mp地面站直接下载到的版本?

上传的固件是已编译好的,随便找个软件用 Arduino ISP 之类的下载到芯片上。
我是追随着大神 hiro2233 分享的代码,在 github 上面是:hiro2233/URUS8,在他的代码基础上做了很少的修改,等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飞与测试,确认无问题后,也打算在 github 上面创建一个包含代码、原理图与PCB的新项目。

能否通过 Mission Planner 下载,这个我需要研究一下,先。
理论上说,MP 与 Arduino 都是通过串口下载程序,应当都可以实现的,可能需要下载一个合适的 Mission Planner 源码,改一改下载相关的代码。相关代码在 GCSViews\ConfigurationView\ConfigFirmware.cs 文件中的 private void Custom_firmware_label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电子大神

网友:
厉害了。顶礼膜拜

网友B:
可以啊,小哥。用的哪个软件?

网友:
电子大神+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小哥。用的哪个软件?

编译和烧写环境是 APM 指定的 ArduPilot-Arduino-1.0.3-gcc-4.8.2-windows
画 PCB 用的是 Proteus 8.5
画机架用的是 Solidworks 2006

网友:
大神大神

网友:
APM的传感器也是GY86?

网友C:
膜拜了   能出教程更好

网友:
厉害我的哥  值得大家学习,支持支持。

网友:
有大神在肯定不能放过

网友D:
引用 楼主:
编译和烧写环境是 APM 指定的 ArduPilot-Arduino-1.0.3-gcc-4.8.2-windows
画 PCB 用的是 Proteus 8.5
画 ...

solidworks2006? 老哥你这版本也太老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膜拜了   能出教程更好

好的。

我计划先整理目前这个小4轴的说明,然后是《头号玩家》里面那种3轴的,然后是固定翼。
现在布线还很乱,等我再改一版就来写。

楼主:
引用 网友D:
solidworks2006? 老哥你这版本也太老了吧!

我也想升个级了,2006 版不兼容 Windows 10,每次都在虚拟机的 XP 里运行,很悲催。
请问,大家一般都用什么版本的?

网友:
学习一下,有空也做一个。多谢楼主把资料共享

网友A:
这个固件是自己编译的专用版本?还是能通过mp地面站直接下载到的版本?

网友:
答辩被骂了一顿好气呀

网友(2022-06-08):
非常棒的帖子,好好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