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A6充电器配个外场电源,有用过的或懂的大神给点建议吧!!!

楼主(2018-05-11):
初入穿越机!看各位大佬飞外场!电池用完了就用汽车上电瓶现场充电,能玩一天!本吊丝的座驾是二轮电驴子!也想外场充电!某b上看到这个能接电驴子的电瓶!心中大喜!请各位老师看看能用吗?我是A6充电器!如果能用!最少须多少a的多少W的!谢谢!!!

网友A:
你是想推着电驴回去。。。

网友:
转220V会很费电吗

网友:
弄得18650电池组4S30000毫安的就差不多了

网友B:
自己技术还行的话,组个电包。或者弄个磷酸铁电池。

网友C:
a6当外场充3s还行,再大点的可就费劲了,搞不好要推车回家了

网友:
要是汽车呢?需要一直烧着汽油吗?

网友:
买个ist620把方便,支持宽电压。

网友:
一不小心就要推车回家了

网友D:
电瓶车马?48V还是60V的?
2个办法。
1,弄一个48V转12V的降压模块,输出功率要大,A6的输入电压最高14,所以输出电流要在15A以上。
2,直接从电动车电瓶里接出来12V,但是不能保证电瓶车里的4个电池的平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瓶车马?48V还是60V的?
2个办法。
1,弄一个48V转12V的降压模块,输出功率要大,A6的输入电压最高14,所 ...

谢谢指点!我就是想买个降压器!不知道买多少a的!现在明白了!应该15a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推着电驴回去。。。

20A的电瓶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推车推车

我是大电瓶!

楼主:
引用 网友C:
a6当外场充3s还行,再大点的可就费劲了,搞不好要推车回家了

谢大神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技术还行的话,组个电包

太重了!不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