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眼锐视搜不到TS832求解

楼主(2018-05-11):
鹰眼锐视搜不到TS832求解

网友:
不加天线不怕烧吗

网友:
接收不加天线没事吧

网友A:
接收很容易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很容易烧

鹰眼锐视吗?我没有天线了

网友:
这个看有没有这个频率吧。有些频率可能收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鹰眼锐视吗?我没有天线了

不一定要原装的

网友B:
接受不装天线,顶多是收不到信号,或者信号弱,不会烧,

网友:
图传发射坏了。。。买新的吧

网友:
大哥,没天线怎么搜的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接受不装天线,顶多是收不到信号,或者信号弱,不会烧,

那你试试发射端长时间不接天线

网友C:
摄像头几伏供电,以前有图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摄像头几伏供电,以前有图像吗

第一次通电,摄像头12V的,我接的没问题呀,真的是显示器没有接天线的缘故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第一次通电,摄像头12V的,我接的没问题呀,真的是显示器没有接天线的缘故吗

不接天线也能收到,就算图穿烧了也是距离变近了不该没图像的,估计还是你摄像头和图穿接线问题,不行你就换个摄像头试试,图穿换个频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接天线也能收到,就算图穿烧了也是距离变近了不该没图像的,估计还是你摄像头和图穿接线问题,不行你就 ...

嗯嗯,好的,谢谢大佬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试试发射端长时间不接天线

我说的接收端,不是发射,大哥,

网友:
天线都没装能有信号吗

网友:
图传好用吗?

网友:
没天线,不怕烧,你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受不装天线,顶多是收不到信号,或者信号弱,不会烧,

不装发热严重!

网友(2019-02-19):
我的也是接收ts832发热厉害。

网友:
有用,学习了,顶一下,支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