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电机的疑问

楼主(2018-05-11):
这种电机有人用过吗?,如果配5045或者5050的桨能有多大拉力?如果做翻滚等动作动力够用吗?请大家指教

网友:
我3s和4s都用了,动力一般吧,建议上2205,做翻滚会掉高

网友:
看看他的效率表吧

网友:
两年前用过 现在还有必要吗 2205S都比他强N倍

网友A:
电机太老了 现在普遍使用2207
2306也有 但是油门分辨率会受限 动力都在低油门的地方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太老了 现在普遍使用2207
2306也有 但是油门分辨率会受限 动力都在低油门的地方输出 ...

2206或07就行了。04动力弱了。
话反过来说,有几个人把06飞到极速说?大动力就为了翻几个跟头

网友:
已经很老的电机了,拉力很低。

网友:
看你想飞到什么程度,休闲飞飞还是可以的,如果你有点想法,还是用更好点的吧

网友:
这种级别的电机   绝对不建议上5045或者5050桨,太费力了!!!!!!而且耗电也快!!!!建议5040

网友:
这个电机真的很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