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萝莉3代模块错误

楼主(2018-05-11):
新手自制萝莉3代控,开机后显示天线模块错误,检查了几遍电路,绝对没有问题,摇杆电位器和其他原件不是一起买的,还没到手,所以没有焊接摇杆,不知道是这个原因还是其他原因,请各位指教

网友:
我的也经常出现这个问题,你检查一下电源,屏幕或者NRF24的供电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电源

网友:
线路,电压无问题,就是nrf坏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模块电压是3.3V,不超过电源电压,模块一般不容易坏,看看是不是接触不良。

网友:
我的电压是反接的都没啥问题

网友:
我的无线模块坏了也出现如图那样,换了个就好了   你手头有没另一个试下

网友:
我做好之后急着试机,没有固定好,结果大头向下拉起时接收器连同电调都掉下来,被螺旋桨打了,弄好无法对频,没办法把模块换到遥控器上,也出现了这个提示,换上原来的模块就好,说明接收器上的无线模块被打坏了

网友(2018-07-01):
换新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