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求助接收机接线方法。

楼主(2018-05-12):
谁帮我看看这个接收机什么牌的?我要找接线说明。或者哪位大佬帮我看看怎么接线!

网友A:
你是什么遥控器呀?

网友:
看图片是TFR8SB的接收遥控对应应该是扶她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什么遥控器呀?

收了个穿越机带的,原来用的是futaba的遥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了个穿越机带的,原来用的是futaba的遥控

这个看不出是什么接收

网友:
拍个高清图片给大佬们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