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限制飞是不是可以飞怎么高?

楼主(2018-05-12):
地面12000是什么意思?

网友:
从海平面算

楼主:
可以飞吗?

网友A:
限制区。从地面到海拔12000米的空间内限制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限制区。从地面到海拔12000米的空间内限制飞行

意思就是不可以飞吗?

网友:
是的,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
超过海拔12000米还是可以飞的

楼主:
就是不知道超不超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就是不可以飞吗?

按它给出的时间在零点至五点间还是可以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