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哥们,1105电机有绕过的吗,我想问问数据,6000kv应该用多粗线绕几圈呀

楼主(2018-05-12):
我自己会绕电机,但是不知道用多少的线,全一些数据好去买线

网友A:
单发没所谓,能塞多少圏就绕多少圈,你想绕回原商品一样的话拆一个量量数数(但是见议直接买个新的)

网友:
有专门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发没所谓,能塞多少圏就绕多少圈,你想绕回原商品一样的话拆一个量量数数(但是见议直接买个新的)

我是想改个kv值,原来的有点高,而我我记下了圈数,但是我没有工具量线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想改个kv值,原来的有点高,而我我记下了圈数,但是我没有工具量线径

用拆下的线在铅笔杆上平侥10圈,压紧,再用直尺量下长度,长度除圈数即是线径。不过只是个大概数。

网友:
技术难度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