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改装

楼主(2018-05-12):
大神们,这个是电动扳手电池,18650电池组,电压是18v。能不能直接接线成无人机动力电池?

网友:
不能 直接接太重
拆开来输出电流太低 没戏

网友A:
还不如卖掉,重新购买新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电动工具里面的,那就可以当4S用,具体的话拆开看一下电芯型号,查一下输出电流能力,看看是几并的, ...

感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不如卖掉,重新购买新电池

这是我电动扳手上的,卖了干嘛

网友:
把外壳拆了,焊接一个平衡头和电源插头就可以,不过这个电池放电电流太小了,并不适合无人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电动工具里面的,那就可以当4S用,具体的话拆开看一下电芯型号,查一下输出电流能力,看看是几并的, ...

18V是5S

网友C:
买给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给我吧

那你得把我电动扳手一块买了

网友:
电池的c数太低,如果有10c的话可以做f450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了,非常抱歉,没留意电压,18650放电平台很低,5S只能够当4S用比较靠谱,当然电调要支持6S。好点 ...

动力型的也没有用啊,放电电流最大才10A

网友:
用在固定翼应该可以,多轴用的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