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F303V2飞控识别不了遥控信号,出问题,问点问题,厂家都是大爷。

楼主(2018-05-12):
(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年头钱到手了  都是大爷!!!!!!!!!!!!!!!

没办法,

网友A:
这年头钱到手了  都是大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说都应该是RX3

默认是RX3也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飞到RX2,也还是不行

正常说都应该是RX3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了两三天,售后自已远程都没搞好。不折腾了,扔车库继续吃灰

出邮费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参考下官方wiki,有讲用resource调换ppm和sbus信号的问题,银燕老幼鹰和et115都需要这样做才能上sbus,这 ...

搞了两三天,售后自已远程都没搞好。不折腾了,扔车库继续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D:
Port部分就按你发的第二张图的设置,然后拍下飞控正反面的图片我看看。

搞了两三天,售后自已远程都没搞好。叫飞线,也没飞好。不折腾了,扔车库继续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参考下官方wiki,有讲用resource调换ppm和sbus信号的问题,银燕老幼鹰和et115都需要这样做才能上sbus,这 ...

搞了两三天,售后自已远程都没搞好。叫我各种飞线,测试都不行。不折腾了,扔车库继续吃灰

网友C:
你参考下官方wiki,有讲用resource调换ppm和sbus信号的问题,银燕老幼鹰和et115都需要这样做才能上sbus,这个命令3.3和之前版本的命令还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飞控好像设计布局有缺陷

搞了两三天,售后自已远程都没搞好。不折腾了,扔车库继续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闲鱼货?

老早买的,原先就向他反咉过这问题,有新固件刷了一下,还是不行

网友G:
神坑厂家

楼主:
SBUS也识别不了,真TM成死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神坑厂家

被禁言100秒回复一次

网友D:
我或许可以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或许可以弄好。

怎么弄,请教高人指点

网友B:
飞控设置的那个界面能发一下截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设置的那个界面能发一下截图吗?

这个界面吗

网友D:
Port部分就按你发的第二张图的设置,然后拍下飞控正反面的图片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Port部分就按你发的第二张图的设置,然后拍下飞控正反面的图片我看看。

这个是单面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Port部分就按你发的第二张图的设置,然后拍下飞控正反面的图片我看看。

这是厂家的说明书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厂家的说明书

用万用表检测一下你连接接收机的那个端口是几号串口吧, 这个说明书没有参考价值了, 目前有多个版本, 有的在UART3, 有的在UART2。

主要还是看飞控的,然后根据飞控实际情况设置,单纯讲betaflihgt软件, Sbus信号从哪个端口进都是可以的, 只要设置正确就好。

网友H:
遥控器正常吗?这种遥控我就用过一天就送送人了,速率和数据都是会乱跳,飞控的接口可以调换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遥控器正常吗?这种遥控我就用过一天就送送人了,速率和数据都是会乱跳,飞控的接口可以调换一下试试

从U1到U3都不行

网友G:
引用 楼主:
被禁言100秒回复一次

真是被禁言吗      我一直认为是系统搞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真是被禁言吗我一直认为是系统搞得。。。

自已帖子回复不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从U1到U3都不行

能排除遥控器的问题吗?飞控能正常刷固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万用表检测一下你连接接收机的那个端口是几号串口吧, 这个说明书没有参考价值了, 目前有多个版本,  ...

万用表具体怎么测,看接收一直有5V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排除遥控器的问题吗?飞控能正常刷固件吗

从3.1.5刷到3.3.0,3和.3,3,2都不行,用的是RX716和T8FB接收,T8FB我连在无线模拟器是可以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用表具体怎么测,看接收一直有5V电源

直接用电阻或蜂鸣档测,测接收机信号与哪个串口的rx是通的,f303一共三个硬件串口,都是固定的那三个脚,我现在手机没有图,你可以百度或者cubeMX,或者在betaflight里面打开所有串口后使用resource list命令查看。
查到具体接了哪个串口后再设置它为串口接收。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界面吗

你把接收机设置成ppm,接收机模式也改成ppm,试试支不支持。接线顺序也看一下,根据说明书的建设顺序接线。

网友:
ppm是模拟信号,用数字串口指定不能用,找ppm模拟信号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接收机设置成ppm,接收机模式也改成ppm,试试支不支持。接线顺序也看一下,根据说明书的建设顺序接线 ...

最先用RX716测试PPm,也没反应,萝卜说只支持SBUS,用T8FB也不行

网友:
接收机模式选你的那个?

网友:
接收机模式要选RX-PPM,使用2号端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先用RX716测试PPm,也没反应,萝卜说只支持SBUS,用T8FB也不行

T8……没有用过呀……

网友I:
飞控还是挑销量高的买吧,太冷门的东西出问题就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T8……没有用过呀……

售后叫我飞线,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飞控还是挑销量高的买吧,太冷门的东西出问题就头大。

才出不到一年,就停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售后叫我飞线,也不行

怎么可能用得着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可能用得着飞线?

飞到RX2,也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已帖子回复不了

哈哈哈哈

网友E:
这个飞控好像设计布局有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