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飞偏

楼主(2018-05-12):
APM的飞机起飞时一离地就往右偏,一推油门就往右前方飞,怎么回事,该怎么调

网友A:
至少要说下你什么飞机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要说下你什么飞机哇

网友:
检查飞控水平,安装角度,软件好像可以调整的

网友:
水平、飞控安装。

网友A:
水平校准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平校准了没?

校准了

网友:
电调校准没有。还有遥控器。确定没偏

网友:
首先检查重心有没有偏,电机有没有装水平。还有你在什么模式下飞的?定点模式下还飘的话,说明传感器校准有误差,在你确定飞机放置水平的情况,连接地面站看机身倾角,这个不能太大,过大就得校准。

网友:
校准水平,没用的话在检查电调和电机

网友:
有没有炸过机?炸过后可能会摔歪,要重新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