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M飞控有时能自检有时不能

楼主(2018-05-13):
APM飞控,新西达电机,电调,f450自组,给飞机查上电,有时能听到滴滴滴,然后一串音乐声,那么就能解锁起飞,有时只能听到滴滴滴,没后面的音乐声,那么解锁后,电机就不会转,请问什么原因?

楼主:
用的电调bec供电。我拿出去准备起飞,飞不了郁闷,回到家还是不行,然后放冰箱冷藏了下,可以了,多试几次又不行了,好郁闷。

网友A:
不是成品飞控,都会有小问题

楼主:
那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成品飞控,都会有小问题

那怎么办?

网友B:
供电不足,飞控没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供电不足,飞控没工作

飞控工作了,飞控上所有的灯都亮了,解锁后红灯也常亮,就是4个电机不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工作了,飞控上所有的灯都亮了,解锁后红灯也常亮,就是4个电机不转。

重做油门形成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