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首飞了,一个惨字不足以形容……

楼主(2018-05-13):
今天首飞了ar wing ,不知道是哪里不平衡,扔了出去直接日地啊!!!扔了能有五次吧,电池放在前面四次,后面一次,都是直接日地,最终以炸的太惨收场,我没有装飞控,在不考虑装飞控的前提下,该怎么确定机身内部零件的位置?是头重一点,还是怎样?
TRX6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A:
重心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心对吗

不了解怎么配重心

网友B:
重心对了,两个舵面还要往上调一点。不然低头。手抛没经验的话,肯定日地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心对了,两个舵面还要往上调一点。不然低头。手抛没经验的话,肯定日地球 ...

手抛真的没经验   只好慢慢练  了

网友C:
问下 这什么胶水 感觉不像泡沫胶哇

网友:
ar还在现役中。没有什么大的故障 ,就是炸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下 这什么胶水 感觉不像泡沫胶哇

热熔胶   挺结实的

网友:
我已经收一个ar了,准备长期收ar这个机没有飞控很不好飞的

网友D:
先无动力试投一下看重心对不对…还有确认推力线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无动力试投一下看重心对不对…还有确认推力线是否正确

嗯   有经验了

网友:
1.飞翼对重心很敏感,不论翼展大小。2.扔飞机是个技术活,要练。3.舵量要小,30%左右。

网友:
我上2200的电池,前面放运动相机的地方还放了一块石头

网友:
渣渣更健康,这是一种过程,我也是这么过来的

网友:
飞翼不好飞,我的天行者 x1都炸了好多次了,调整重心舵量和反扭,加油吧

网友E:
重心不准,重心要往后面1cm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心不准,重心要往后面1cm

现在改过之后是头部上翘

网友F:
不建议用热溶胶,第一太重,第二天起热起来牢固性降低,还有没有固定翼经验的话先不要飞飞翼,飞翼及其灵活,舵量最好控制小点,百分之40先试试,打杆小一点,满舵容易控制不住,建议常规飞机飞熟悉了在上飞翼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建议用热溶胶,第一太重,第二天起热起来牢固性降低,还有没有固定翼经验的话先不要飞飞翼,飞翼及其灵活 ...

飞过一年的SU27板机,觉得没什么问题

网友:
飞翼就是帅气灵活

网友:
检查一下舵机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修飞机最好用泡沫胶,用热熔胶修好的飞机都是残疾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问下 这什么胶水 感觉不像泡沫胶哇

热熔胶最好别用,用他修过的飞机都是残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过一年的SU27板机,觉得没什么问题

好吧,那就检查下是不是设置错了

网友:
看好多人说好飞买了一个可是怎么也飞不起来,试过好多次都是惨炸回家

网友H:
引用 楼主:
飞过一年的SU27板机,觉得没什么问题

飞了1年苏27。
兄弟,你废了。扳机很容易坏手,你的操控习惯已经很难改了。你是不是动不动就大舵量打杆?

网友:
就算重心对了,也要把升降微调最少剪一半吧。升降的多少根据飞机重量定。其实升降解决的就是没达到飞行速度之前升降舵效率低的问题。如果飞机较轻全油门抛就小点。我飞冲浪是微调到最小。接近全油门抛。冲浪的升降舵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飞了1年苏27。
兄弟,你废了。扳机很容易坏手,你的操控习惯已经很难改了。你是不是动不动就大舵量打杆? ...

废了?  不至于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废了?不至于吧

非常至于

网友:
lz别听四十五吓唬,没那么严重。但是,他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如果只飞过板机的话,摇杆动不动打到头的习惯是需要个过程来修正的。第一次飞飞翼的话建议上个c1,会稳很多,除了横滚比较慢以外其实也能高速浪,慢速也很稳。不过还是建议先整个下单翼或者3A过渡一下哈

网友:
还有,su27是练习不了降落的。飞翼也好其他固定翼也好,降落是一大关。lz这方面还缺着课。要不整个塞斯纳过度吧,冲浪者太稳了

网友I:
lz的名字我看错了,抱歉,是511的吓唬,哇咔咔

楼主:
引用 网友I:
lz的名字我看错了,抱歉,是511的吓唬,哇咔咔

哈哈   谢谢你喽

网友J:
引用 网友G:
热熔胶最好别用,用他修过的飞机都是残缺的。

残缺是个啥概念?

网友:
引用 网友J:
残缺是个啥概念?

飞机的性能没有全新的飞机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