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入魔穿越机,请大神帮忙看下装机配置单

楼主(2018-05-13):
现在有一个F3有刷室内空心杯,但是家里空间太小,自稳飞的还行,手动模式飞不开。所以想装一架210左右的机子,去外面飞。看了很多帖子,总结出了下面这个配置单,请大神们给些建议。

目前已有:
  • 遥控:          天地飞7遥控+6通接收
  • 屏幕接收:   鹰眼小飞手5寸

预购配置单:
  • 电机+电调: 银燕RS2205s + 银燕紫弹30A 套装      518RMB     我觉新手用不了这么好的配置,但是这个套装挺划算的,30a电调配个一般的电机也就是这个价格。
  • 桨:            DALPROP T5046c                               20RMB
  • 分电板:        Matek                                               25RMB
  • 飞控:         F3 SP Racing                                     70RMB
  • 摄像头:      FOXEER arrow mini pro                      147RMB
  • 图传:         FOXEER TM25 功率可调                     105RMB
  • 天线:         FOXEER 棒棒糖                                  40RMB
  • 机架:     Kingkong210                                 118RMB
  • 电池:         花牌 4s 1500mAh 85C                        95RMB      新手上4s电池可以吗?主要怕以后升级了,再换电池又要重新买。
  • 充电器:        飞科达IMAXB6                                   155RMB

这些配置就是电机和电池比较纠结,性能高了怕hold不住,性能低了将来升级又要投资。所以请大神分享下经验,谢谢!

网友A:
有钱人,土豪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钱人,土豪配置。

主要是怕以后升级了,还要再投资一遍

网友:
F4飞控淘宝有75包邮的
机架,分电板,摄像头,再升升级,不差那一两百

网友:
充电器,换个好的

网友:
不用担心升级,因为你肯定要装第二架,第三架,第四架

网友B:
这个配置不算便宜,新手毕竟炸得多,如果你能练成高手这个级别未来也能飞但是也可能需要升级…电机我用的凤凰2205,也可以南北电机2205,新手够用,便宜,你要追求强大应该上银燕的2207或者2306,但是新手没必要也贵!电调可以cyclone或者ufofpv的电调,25-30a,便宜够用,耐久也不差,dshot600足够新手用,你要成了高手也可以用32位电调!桨其实一般的5045就可以了,因为新手会很费,成高手了再用好桨!飞控买f4集成osd的,不贵实用,未来也能用!210级别的机架应该不能用mini摄像头吧?标准arrow或者swift2 pro比较理想!机架因为可能经常炸,一定要结实,我觉得skyzone的机架或者格普的看起来都不错,虽然我都没用过!图传如果不是集成或者塔式的,我觉得tm5823s就够我用了!充电器起码isdt 608或以上,b6是个巨坑!

网友:
电池是消耗品 不用想以后 以后就有新的了

网友:
上f4飞控就要用sbus接收机了

网友:
建议新手还是用普通配置比较好,因为炸鸡是很正常,就算你用现在的配置,等你飞溜了也还是得换了

网友:
充电器换吧 608小巧好多
遥控器要是预算够推荐上x9d

网友C:
我第一架也差不多这配置  用的是蛋弓摄像头和熊猫图传
RS2205S那个套装还是动力有点猛 我用的是1500mah 90C电池 第一次飞炸了好多桨
之后还是通过调整遥控器的weight 把油门调到了75%才能驾驭
所以个人感觉电机不用那么好  然后建议把遥控的weight调整一下  轻缓些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GDztuztioU
电机的话 最近看到DYS那套电机  价格OK  60多一个
我还没用过 打算下一架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第一架也差不多这配置  用的是蛋弓摄像头和熊猫图传
RS2205S那个套装还是动力有点猛 我用的是1500mah 90C ...

好办法,不好的电机价格也差不多这么多。炸鸡的时候,电机受损的概率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配置不算便宜,新手毕竟炸得多,如果你能练成高手这个级别未来也能飞但是也可能需要升级…电机我用的凤 ...

凤凰的电机跟这个价格也差不多。
B6怎么坑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办法,不好的电机价格也差不多这么多。炸鸡的时候,电机受损的概率大吗?

我上周炸鸡练习撞墙上 一个电机加一块电池就废了
所以建议有条件找块无人的草地练习
上海这人太多  所以我场地不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上周炸鸡练习撞墙上 一个电机加一块电池就废了
所以建议有条件找块无人的草地练习
上海这人太多  所 ...

我这儿草地比较好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凤凰的电机跟这个价格也差不多。
B6怎么坑了?

b6平衡不行,山寨也多,功率也不大…用的人却很多,都是淘宝模型店推荐的,不是坑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凤凰的电机跟这个价格也差不多。
B6怎么坑了?

这个电机不是要80-90么?凤凰才50-60

网友D:
配置虽然不能说满分,但没毛病!妥妥爽飞!充电器弱点,飞一会等一会!也不算啥大事。

网友:
210轴距,必须4S 3S以下只能是130轴距以下玩玩,新手觉得动力太强hold不住就是个错误的想法,动力不够更难hold住

网友:
如果你空心杯已经可以稳定控制说明你已经入门了,这套机的配置不错。如果怕4s控制不了,可以买几块3s,以后技术成熟了3s依然可以用来悠闲飞。但其实3s也挺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配置虽然不能说满分,但没毛病!妥妥爽飞!充电器弱点,飞一会等一会!也不算啥大事。 ...

充电器收了个二手UN A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