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这个云台板怎么接线。

楼主(2018-05-13):
二手买的,看别的都有很多接线口,早饭就两排,怎么接线呀。

网友A:
接一个信号线。电线就可以用了
是不是毛子8位板?
simplebgc

网友:
没见过这么高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一个信号线。电线就可以用了
是不是毛子8位板?
simplebgc

是呀,怎么用呀

网友:
我说了。通电应该就工作了。要控制就接一个俯仰。一般横滚就留着自稳就够了。
用调参软件进去调一下参数。
这个板子永远不可能调到一点抖动都没有的。

网友:
32位的是不是可以调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