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数传

楼主(2018-05-13):
我的数传飞机端错接12v电源,烧了,还有没有救,烧了红圈中的元件。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买新的吧。

网友:
维修不只是简单看到哪里黑了换哪里这么简单。事实证明。还有其他地方坏。。我也犯过同样的错误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ldo,一般是3.3v

网友:
有示波器的话可以测测主控芯片工不工作,一级一级往外,电源是最好替换的部分

网友:
这类数传也只能调参用用

网友:
烧了很难修,每个元件都要查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