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图传选什么好?

楼主(2018-05-13):
新入手了冲浪者x8准备玩fpv,图传看的眼花缭乱不知道选什么好了,我的眼前目标是近距离三五公里的玩玩,熟练以后再远航,所以想一步到位,最好是性价比高的。谢谢!

网友A:
只要不虚标。2瓦图传基本满足。。牌子区别不是很大
如果不虚表的话,很多人说VT58不错。你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不虚标。2瓦图传基本满足。。牌子区别不是很大
如果不虚表的话,很多人说VT58不错。你可以看看。 ...

谢谢!我没找到vt58  能具体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没找到vt58  能具体点吗?

不过VT58好像没有超过1瓦的。最高好像只到600MW。。。你还是去找个大功率一点的吧
要么使用2.4G的图传。。我朋友固定翼。装2W的2.4G图传。飞过越南5公里手动返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没找到vt58  能具体点吗?

之前他有给我推荐过。但是后来我没买。是2.4g的LOGO好像玛莎拉蒂车标的那个。忘记了

网友:
熊猫图传,性价比比较高,600MW足够,但是一定另外再要买个好天线。

网友:
欧姆威的图传,不考虑价格可以考虑下

网友:
都说欧姆威的好

网友:
5828 不解释

网友B:
怎么说呢,我们一只用35元包邮的图传10公里随便啦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说呢,我们一只用35元包邮的图传10公里随便啦啦

哪里来的35块钱包邮的十公里图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说呢,我们一只用35元包邮的图传10公里随便啦啦

环境好,没有电磁干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哪里来的35块钱包邮的十公里图传

淘宝啊,当然要配合好的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啊,当然要配合好的天线

连接看看。。什么图传这么高的性价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