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如何录像?

楼主(2018-05-14):
摄像头实时观测用了,那要想高清录像怎么办?再说摄像头像素也低,不适合高清航拍。谢谢前辈指导。

网友:
有些高清运动相机也支持模拟信号输出吧,也能录像也能做fpv镜头。还有一种就是有一种模块连上镜头录像,前提是镜头像素要好才能清楚。

网友:
运动相机拍的好一些

网友:
最靠谱和做稳定的做法是用摄像头做fpv,在机载一个录像机录视频

网友:
微单。单反。运动相机。DVR

网友A:
运动相机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动相机才行。

在挂一个运动相机,那冲浪者看来不行了,要换大胖子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挂一个运动相机,那冲浪者看来不行了,要换大胖子了

runcam  spit  这个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runcam  spit  这个也可以

runcam split mini  这个摄像头都是英文说明,暂时还没有看明白,

网友:
runcam有一款专门给穿越机用的放在固定翼挺好的,很清楚。

网友:
装运动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