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胖首飞

楼主(2018-05-14):
组装好几天了,今天飞了一下速度很快,挺刺激的,就是降落时炸了

网友A:
速度快不好降落,手抛机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B:
速度挺快的,不好降落,手抛的时候反扭力比较大,还有小心不要打手。

网友C:
机翼边缘要加一层纤维胶带,防止刮伤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翼边缘要加一层纤维胶带,防止刮伤

学习了。。。

网友D:
肚子再贴一张碳纤维布就不怕炸了

网友E:
直接碳纤布吧。

网友F:
楼主配的啥动力?

网友G:
用纤维胶带缠一圈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纤维胶带缠一圈

只把机头机身机腹一部分用纤维胶带缠了,然后胶带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速度挺快的,不好降落,手抛的时候反扭力比较大,还有小心不要打手。

逆风起飞,70油门举过头顶很好手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配的啥动力?

朗宇2814kv1100  9x6桨 天行者80a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碳纤布吧。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肚子再贴一张碳纤维布就不怕炸了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快不好降落,手抛机都有这个问题

我再好好练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翼边缘要加一层纤维胶带,防止刮伤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挺好

小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