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关于电池充电问题,谢谢各位大神!

楼主(2018-05-14):
小白一个,用IMAXB6充电池 DUPU 2200MAH 8C ,一直显示电压错误 ,求各位大神指点!谢
谢!

网友:
两个线头都插对了吗?s数调对了吗?

网友:
电池电压过低了吧

网友A:
电池节数,设置错了,和你的电池不匹配

网友:
这个充电器就爱犯这个毛病。也找不着什么原因?

网友:
应该是过放了。。找一个正常的电池。放点插头插的是正常电压的电池。充电平衡头插你要冲的电池。最重要的是两个同样。比如两个都是3S或者两个都是4S或者两个都是5S。必须相同。。然后长按ENTER等待充电器检测电压。检测完了。再把要充的电池放点接口接回充电器。。按确认进行充电

网友:
你平衡头有没有插?

网友:
目的是为了骗过充电器。电池没有过放。。
如果电芯没有坏。应该没问题。但是如果电芯坏。只能换电池了。。没辙了

网友:
换电池试一下,如果还是这样,则有可能充电器有问题,否则电池有问题

网友:
好像内部哪里烧了,要自己焊接飞线,我早已经淘汰了这个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节数,设置错了,和你的电池不匹配

那我这个电池应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这个电池应该怎么设置呢

根据你的电池,在上面设置是几s电池,容量是多少,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