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轴调试

楼主(2018-05-15):
那位模友有遇到过恢复出厂置,云台调好后电机有异响
调好的数据

网友A:
你找一下有个频率的,调成
High就好了

网友B:
真想看看两轴是怎么飞的

网友:
应该是频率太低把

网友C:
默认参数一般都不能用。必须调。找相关视频慢慢调。但是我还是推荐你还个板不要用SIMPLEBGC。
不是喷它。只是。迟点你会发现。怎么调都不会完美的。。始终某个位置会出问题。。。
换吧。。个人建议
我都有一套simplebgc吃灰了

网友:
无刷云台中文汉化调参软件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060

网友:
引用 网友C:
默认参数一般都不能用。必须调。找相关视频慢慢调。但是我还是推荐你还个板不要用SIMPLEBGC。
不是喷它。只 ...

卖吗。。。

网友C:
不值钱。还不如留着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一下有个频率的,调成
High就好了

已解,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值钱。还不如留着折腾。。

好吧,我云台坏了。。

网友:
期待你的下一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想看看两轴是怎么飞的

我有两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