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捷力迪卡斯龙改装问题

楼主(2018-05-15):
之前天捷力清仓机翼的时候要了两对,
后来有个模友炸鸡了翅膀坏了,
机身除了头部轻木坏了其他都还完好
然后我就要来准备改改,
发现头部轻木损伤严重,无法安装马达了,
于是有改双发的想法,
现在有几个问题请教,
1.迪卡斯龙1.8米的这款飞机的重心点在哪里?
2.迪卡斯龙电池仓在哪里,没看到上个机主放电池的痕迹?
3.双发用什么动力比较好,看官方数据起飞重量2.7kg左右,
但是只需推力1.1kg就可以滑跑起飞?

网友:
超级难飞

楼主:
操控难还是机型决定了?

网友A:
这不就是模拟器g7那个比赛机么,好难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模拟器g7那个比赛机么,好难飞的

所以打算给他改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操控难还是机型决定了?

说不好  我两个朋友飞起来都觉得不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不好  我两个朋友飞起来都觉得不舒服

我也听说了不好飞,没关系折腾一下,反正总是天上一分钟,装机半月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操控难还是机型决定了?

应该是机型决定的,操控费劲儿,尤其低速,尽量动力足,要不就是各种失速

网友:
这样也可以

网友C:
这只电机好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机型决定的,操控费劲儿,尤其低速,尽量动力足,要不就是各种失速

就是考虑动力所以猜想用双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只电机好大啊,

是的4258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考虑动力所以猜想用双发

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