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凡数传连接问题求助

楼主(2018-05-15):
有谁用过非凡的WiFi数传吗?
我用了连接上了但是只要一起飞立马就会断开连接,落地只有又会重新连接,主要飞的距离不高就是2米吧
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不晓得没用过,帮顶了

网友A:
wifi 的距离当然不会远,功率比家里的无线路由器更差,只能在地面上使用,代替 usb 线接地面站软件。
要飞上天的自然要433MHz的 3DR 数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fi 的距离当然不会远,功率比家里的无线路由器更差,只能在地面上使用,代替 usb 线接地面站软件。
要飞 ...

1到2米高的距离都会断掉吗?

网友:
如果是2G4的遥控。应该是遥控干扰了数传。推荐蓝牙或者433

网友B:
目前没什么好的专用数传,都有优缺点,3dr距离感人,工业数传距离远但是有些参数不显示,比如链接手机地面站没有信号显示,反正我是比较纠结功能不全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没什么好的专用数传,都有优缺点,3dr距离感人,工业数传距离远但是有些参数不显示,比如链接手机地面 ...

这个还真不错就是会和遥控器冲突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还真不错就是会和遥控器冲突啊

选择频率不一样的

楼主:
WiFi是2.4遥控器2.4我怎么换啊

网友C:
我刚买了一个还没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1到2米高的距离都会断掉吗?

其他模友说2.4G的干扰造成,我不排除这可能性,但不少玩具都是2.4G遥控和wifi图传并存的。
所以需要再要进行其他实验判断,例如横向和纵向的拉距测试,让模型马达发动或静止……因为问题可能是数传功率设置不当(3DR数传的功率和速率都可设置)、数传天线和手机的位置、电源有否波动……
其他人没用过这数传的都只能猜测,需要楼主自己再调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刚买了一个还没试吗?,

不稳定这个.说实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稳定这个.说实话

我明天试试看看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稳定这个.说实话

我这个测试了,就是跟随不行

网友(2019-01-13):
不应该2.4g干扰吧?现在路由器都是2.4g的,难不成所有路由器都能互相干扰?那不都是上不了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