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锁浆做动平衡

楼主(2018-05-15):
请教各位大佬一个一直困扰我的问题。
自锁浆如何做动平衡?

网友A:
装上去。手机感知震动。贴胶带。直到震动最小的时候,换另一个电机如此循环

网友:
自锁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上去。手机感知震动。贴胶带。直到震动最小的时候,换另一个电机如此循环 ...

能描述的清楚点吗

网友:
清楚一点吗?往桨上贴胶带。一点一点的试。直到转动起来。各个油门点的震动都最小的时候就是最完美的了。如果不能变小。也没办法了

网友:
静平衡好弄,动平衡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