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one飞控

楼主(2018-05-16):
Nbone飞控油门通道加油没反应,电机不停滴滴响,应该是没有油门信号输出,可是只接在遥控接收机上加油一切正常!望哪位大侠帮忙。

网友A:
这货需要校准油门行程吗请问

网友:
绑定,我们都用f4飞控了

网友B:
nb one 是不是固定翼飞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nb one 是不是固定翼飞控呀

是固定翼飞控,这飞控连个厂家都没有,都没法咨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货需要校准油门行程吗请问

接接收机油门校准就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固定翼飞控,这飞控连个厂家都没有,都没法咨询!

哦。以前有一个样,后来直接扔了,感觉没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以前有一个样,后来直接扔了,感觉没什么用。

我现在也放弃了,还是搞apm飞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