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萝莉控显示屏只有一圈白色

楼主(2018-05-16):
下载程序显示已完成,但是显示屏只显示外围一圈白光,接线也检查了很多次,单片机也换过了,显示屏也换过了,晶振也换了还是同样的问题,请问大佬些是哪里出了问题啊

网友:
发个正反面图,让大神能看清,等待大神解答

网友:
DIY就是很麻烦的,很多不知名的问题

网友:
连图都没有谁也解决不了

网友:
发图,连图都没有谁也解决不了

网友A:
结合自己的经历猜测,如果线路无误的话是晶振没有起振,主要是2个30pf的电容有问题,或者电容间有焊渣等东西,可以用酒精加牙刷处理一下焊渣。如果的电路问题就要慢慢排查了,要有耐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合自己的经历猜测,如果线路无误的话是晶振没有起振,主要是2个30pf的电容有问题,或者电容间有焊渣等东 ...

是我编译的hex文件有问题

网友:
不发图谁知道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