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大疆naza lite飞控无法调参

楼主(2018-05-17):
  我大疆什么都连接好了,也能正常的进入调参软件。但是,就是无法校准遥控,上面所有的滑块都没有反应,请各位大佬帮我看看是什么原因,谢谢了。

楼主:
我用的是华科尔D10的控,sbus接收机

网友A:
看一下接收机类型选对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接收机类型选对了没!

选对了,是固定翼的机型

网友A:
先要设置好遥控器,然后在一步步来

网友:
你可以试试PPM模式

网友:
用什么接收?,我那个30的nazam就只认futaba的ppm信号,不认jr的信号,做个信号反相器就好

网友B:
哈哈,确认电脑连接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要设置好遥控器,然后在一步步来

我按照泡泡老师的视频设置好遥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确认电脑连接成功了?

确认连接了,但是就是没法调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确认电脑连接成功了?

确认了,但是提示设置错误
我不知道哪里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