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能能链接BF

楼主(2018-05-17):
我是新手收到F3飞控后没焊线就直接连了电脑刷了BF F3的固件,群里兄弟告知需要先敢线,焊好后不能和电脑连接,电脑的驱动已经安装,尝试重新刷固件不行,后来用了BF提示的短接BOOT的方法刷了固件但是还是不能链接电脑,请大佬帮助,附上接线图,和BF图,点击BF上的链接后,软件先是提示打开串口成功,过一会就是关闭串口成功,OSD没有链接

网友:
群里兄弟告知需要先敢线,焊好后不能和电脑连接
你被坑惨了
冲刷固件

网友:
短接boot,然后刷固件。就OK了,建议把固件下载在本地方便一点。

网友:
1链接的数据线  换一下
2驱动都下好  地面站都有

网友A:
短接后,再通电,一直到刷完固件都不能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后,再通电,一直到刷完固件都不能断开

短接BOOT后可以刷,但是刷好了还是不能链接电脑,我用的win10和电脑系统有关系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接后,再通电,一直到刷完固件都不能断开

没有,我就是用了win10,短接boot,重刷固件

网友:
刷完固件,BOOT就不能在短接,然后连接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