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的选项

楼主(2018-05-17):
大家指教一下,我是210的机架,选那个合适?2205和2205s这两种电机有多大差距?rs2205s只有正丝没有反丝我担心射桨,有用过的模友吗?请大家指教

网友:
如果你要买全新的话  我有4个全新朗宇2205 还有电调4个中威特  低价卖给你

网友A:
一直用tmotor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用tmotor

有,稳,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用tmotor

算是正丝没有反丝,做动作回射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算是正丝没有反丝,做动作回射桨吗?

用自紧螺母就没问题,子弹头肯定射。。

网友:
在瞬间推油过程中螺丝可能会松动。

网友:
买正反自锁

网友:
这个电机好不好呀

网友:
一直用只有正丝的电机也没见射过
偶尔炸机了记得紧一紧就行了

网友:
楼上的四个朗宇电机打算出多少钱啊

网友:
射桨概率太低了

网友:
这两款就是正反丝的区别吧

楼主:
一个是rs2205,一个是rs2205s
这两个性能差距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是rs2205,一个是rs2205s
这两个性能差距大吗?

很大,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用tmotor

能推荐几款么

网友:
无所谓,我们这边模友6s干(全是正斯)依然没有射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