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佬会调富斯遥控器啊?

楼主(2018-05-17):
我的富斯i6刚升级的10通道,我现在打杆的时候只有一个翼面动,升降舵和副翼都这样。我这弄得纸飞机。有没有哪个大佬教教我怎么设置啊?

网友:
我没发现这情况啊。不管是当初刷10通还是现在刷的 14通固件。都正常使用

网友A:
十四通都有了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十四通都有了么?

有。可增加一个开关。因为我的接收机。是10通道。原来10通固件开关不够。只用到了9个通道。有一个空闲。后来。我刷14通固件。增加一个开关用于控制相机拍照。。因为接收机只有10通道所以没办法用到14个。。但是现在已经满载。也满足了。这个价格。

网友C:
网上搜索一下说明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搜索一下说明书看看

我弄好了,我是没弄混控

网友:
混控没调对吧,看看说明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可增加一个开关。因为我的接收机。是10通道。原来10通固件开关不够。只用到了9个通道。有一个空闲。 ...

请问,哪里有富斯i6升级16通道固件下载?怎么刷14通道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哪里有富斯i6升级16通道固件下载?怎么刷14通道固件?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9097&highlight=I6%2B%E9%80%9A%E9%81%93

网友D:
那个下载页打不开,能不能在这里分享一下。截图是洋文看不懂,不知道怎么刷。请问,你刷了14通道后用什么接收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下载页打不开,能不能在这里分享一下。截图是洋文看不懂,不知道怎么刷。请问,你刷了14通道后用什么 ...

用IA10。。。。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下载页打不开,能不能在这里分享一下。截图是洋文看不懂,不知道怎么刷。请问,你刷了14通道后用什么 ...

https://github.com/qba667/flyskyi6/releases
我又能打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个下载页打不开,能不能在这里分享一下。截图是洋文看不懂,不知道怎么刷。请问,你刷了14通道后用什么 ...

目前最新版本是1.75版、、定义为最终版

网友D:
遥控器刷了14通道,仍然用10通道接收机,那还是没有发挥14通道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最新版本是1.75版、、定义为最终版

有两个1.7.5版应该用哪个?刷14通道的方法和刷10通道的一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遥控器刷了14通道,仍然用10通道接收机,那还是没有发挥14通道的作用。

实际上用了11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遥控器刷了14通道,仍然用10通道接收机,那还是没有发挥14通道的作用。

因为我原来用10通接收机。因为6个飞行模式已经占用两个通道。事实上只有一个通道输出。所以。接收机还剩一个通道没用。但是我刷了这个。加了一个开关。刚好用完。。。

网友:
混控没设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因为我原来用10通接收机。因为6个飞行模式已经占用两个通道。事实上只有一个通道输出。所以。接收机还剩 ...

我的是i6+iA10B刷了10通道。请问能分享一下你的10通道接收机是设置14个通道的吗?加那个开关是做什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i6+iA10B刷了10通道。请问能分享一下你的10通道接收机是设置14个通道的吗?加那个开关是做什么的? ...

前四个通道不说了。第五通道加11通道。用来控制飞行模式。组合成6了。明白了吧
第六通道用来做山悟 的变形。第七通道用来控制云台俯仰。8通道YAW。9通道控制相机拍照。10通道控制自动调参。或者云台的定向

网友:
多看看说明书或者视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前四个通道不说了。第五通道加11通道。用来控制飞行模式。组合成6了。明白了吧
第六通道用来做山悟 的变 ...

能看看能的那个开关是这么加装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能看看能的那个开关是这么加装的吗?

大哥。他们源码地址有说怎么接线怎么装啊。。都有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大哥。他们源码地址有说怎么接线怎么装啊。。都有啊。

谢谢了。本人愚钝,不懂洋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了。本人愚钝,不懂洋文。

我的。不好拆啊。因为外挂了好多东西。要拆。得把所有东西都拆下来才能开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