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

楼主(2018-05-17):
万能的模友,我想做个能够制冷的空调扇在教室用,体积不能太大,电源有要求,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半导体制冷这个方向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半导体制冷这个方向不错

好像效率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导体制冷这个方向不错

半导体制冷虽然好,但是散热不好弄啊

网友:
体积不能太大啊。大哥。。有要求的说。效率就算了。能制造冷风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半导体制冷虽然好,但是散热不好弄啊

鱼跟熊掌不能兼得。还有。教室的要求是静音。这点必须考虑啊,上课 的时候有个机器在轰隆隆就没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鱼跟熊掌不能兼得。还有。教室的要求是静音。这点必须考虑啊,上课 的时候有个机器在轰隆隆就没意思了 ...

是啊,所以才不好弄,还望大神指点

网友:
我也想搞一个

网友B:
买个小冰箱开个孔用风扇向外吹。

网友:
百度下饮料瓶降温 电都不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个小冰箱开个孔用风扇向外吹。

点评很有才华,给你100分-------电小二

网友:
慢慢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