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地面站

楼主(2018-05-18):
APM四轴手机地面站在室内可心解锁,但不能一键起飞?

网友:
我想问你。如果室内。你用手机解锁了。也就说。可能没有遥控器。那么。室内没有GPS不能精确定位的情况下。连遥控器都没有。不能手动修正。那么你起飞来干什么。起飞测试炸鸡效率吗

网友:
一键起飞?一   件  起  飞?apm有这个功能吗?一键炸鸡要么

网友:
安全飞行,炸鸡有风险,劳民伤财------电小二

网友:
室内有风险,飞行需谨慎

网友:
商品机有这个功能吧

网友A:
APM能折腾死我,无聊怎么弄都好可是就是不能稳定起飞说这说那问题就是APM真心不适合新手!什么都不懂的新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PM能折腾死我,无聊怎么弄都好可是就是不能稳定起飞说这说那问题就是APM真心不适合新手!什么都不懂的新手 ...

我的都折腾了几天几夜了,关键还是折腾个所以然出来了,直接不能解锁,你的怎么弄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都折腾了几天几夜了,关键还是折腾个所以然出来了,直接不能解锁,你的怎么弄的啊

不能解锁?能连电脑?所有要校准的做了没有?模式是自稳模式吗?室内室外?室内要把3d围栏解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能解锁?能连电脑?所有要校准的做了没有?模式是自稳模式吗?室内室外?室内要把3d围栏解除 ...

能连电脑也能刷固件,校准了加速计,罗盘,遥控,设置了5通道三段开关,保持在自稳模式,地理围栏我没有用,没有勾选,一次都没解锁成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连电脑也能刷固件,校准了加速计,罗盘,遥控,设置了5通道三段开关,保持在自稳模式,地理围栏我没有 ...

这么邪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邪乎??

我把遥控通道改了,左手上下油门左右翻滚,右手上下升降左右方向,之前是油门跟方向,升降跟翻滚,

网友(2018-11-20):
努力咯在我找我玩

网友:
室内没有GPS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