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组装冲浪者x8 第一次试飞 栽了!

楼主(2018-05-18):
平生第一次玩航模,模拟器玩了几天,冲浪者x8刚入手几天,装机装了三天,机身内部和尾部等地方都加了风筝上的碳管。今天中午打算去试飞,可能是风有点大,应该超过四级了,扔的时候手忙脚乱的没控制好,飞机栽了,还好我朝向麦地扔的,只是机头蹭点泥,其他并无大碍。再也不敢飞了,等风停了再说吧。

网友:
逆风起降,舵量不要太大,这机很好飞的,继续加油!祝爽飞

楼主:
一个人 又要扔飞机,又要控制遥控,新手显得手忙脚乱,不知道这飞机能否改成划跑起降,是不是好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人 又要扔飞机,又要控制遥控,新手显得手忙脚乱,不知道这飞机能否改成划跑起降,是不是好点 ...

手抛飞机都这样飞的啊

楼主:
还没掌握好,摇杆下拉,尾翼向下对不对?

网友A:
这种手抛机,如果用2200mah   60C的电池,会是什么场景,求大神指点?-------电小二

网友:
失败是经验

网友:
多多练习就好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掌握好,摇杆下拉,尾翼向下对不对?

反了,你看下模拟器里的飞机舵面

网友:
逆风起飞  容易起飞

网友:
重心没搞对?

楼主:
重心在机翼碳纤维杆处

网友:
重心不对吧,很好飞的

楼主:
人生的第一次失败,让我没有勇气继续玩下去了,我需要开导

网友:
推杆低头升降舵向下,拉杆抬头舵面向上,你应该是搞反了,看你的照片估计你还没有调整过飞机的重心,这也会影响起飞,重心位置大致在机翼1/3的位置。起飞一个人的话油门50%-70%,上15度角用力推出。

网友:
为了牛币  努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手抛机,如果用2200mah   60C的电池,会是什么场景,求大神指点?-------电小二 ...

主要还得看电机电调的爆发力,电流的需求还得看电机功率。不是C数高就可以使电机更暴力,这是有电机本身决定的

楼主:
是不是跟我没使劲有关系,第一次没有敢用劲。油门大改在50%

网友:
祝早日爽飞

网友:
机头套一个塑料瓶

网友:
冲浪者不需要任何附加设备可以机腹磨地强行起飞的,可以不用手抛(你另外一个帖子里的舵方向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还得看电机电调的爆发力,电流的需求还得看电机功率。不是C数高就可以使电机更暴力,这是有电机本身 ...

收到,电小二感谢了

网友:
机头套个塑料瓶,结实

网友:
有见模友弄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人 又要扔飞机,又要控制遥控,新手显得手忙脚乱,不知道这飞机能否改成划跑起降,是不是好点 ...

这是最好抛的飞机了

网友C:
冲浪者x8刚首飞 ,爽飞5块电池,我直接放在草地上肚皮起飞,很好飞基本都是滑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冲浪者x8刚首飞 ,爽飞5块电池,我直接放在草地上肚皮起飞,很好飞基本都是滑翔

恭喜你首飞成功,我连炸两次,昨天首飞直接倒地。也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反正我知道我慌了

网友:
楼主玩羞辱的?升降舵设置反了吧,不然不会一头栽地上

网友:
多飞几次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掌握好,摇杆下拉,尾翼向下对不对?

仔细看模拟器里面的舵面反应,再调一下飞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恭喜你首飞成功,我连炸两次,昨天首飞直接倒地。也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反正我知道我慌了 ...

其实最重要的是心理因素,我刚开始第一次飞的时候我的手在发抖出汗好紧张,飞机太大部怕砸下来砸死人哈,陀面和重心调好才好飞,我3s2200电池重心在探杆往后大概一厘米超级好飞,在探杆正中没那么好飞....

网友:
据我的经验,2200这个电池太轻,容易抬头,最好加个50g左右的配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掌握好,摇杆下拉,尾翼向下对不对?

方向反了。

网友:
不错,我的直接放飞了

网友(2018-11-07):
引用 楼主:
还没掌握好,摇杆下拉,尾翼向下对不对?

你确定?

网友(2020-03-09):
这种情况很正常,找个帮手抛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