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嘛?折磨我好长时间

楼主(2018-05-18):
控通道默认12ch,R6ds对码后舵机抽风动。开关机从对码,换舵机折腾n次快折磨疯了,还弄坏一个舵机。后来无意把通道改为10,舵机抽疯停止,恢复正常。真TMCD接收机都退货两次了。邮费啊白拿了。

网友A:
是不是供压不足的缘故呢

网友:
不太懂。顶一个,大神快快现身,回答深奥为题------电小二

网友:
乐迪谢工没帮你解决

网友:
是不是接飞控接错了

楼主:
没有飞控

网友:
找乐迪售后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供压不足的缘故呢

5.5V电调和电池都没换,把通道改成10就好了

网友:
楼主的遥控器牛笔啊

网友:
不懂帮顶。我也有这个接收,控是at9s  一直用10CH

网友(2018-09-21):
最后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
R6d不就是10通道吗?

网友:
支持10ch不支持12ch

网友:
学习 学习 顺便赚分提高权限

网友(2018-12-18):
是不是通道的选择问题。10通道和12通道里默认的三段开关和二段开关可能不一样

网友(2019-03-10):
遥控通道设置不对吧

网友(2019-06-21):
接收机9以下的都设置成10ch,12的才设置到12ch,就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