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大神求解啊,飞控一直显示11故障码 无法解锁

楼主(2018-05-18):
基本都试了,还是11,把该关的都关了,,

网友A:
你好像没说哪个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像没说哪个飞控

已解决,刷了3.32或者3.25都可以解锁  唯独3.30不能

网友:
我的f3evo刷了黄油3.50固件,也是不能解锁,折腾一下午,最后设了个解锁开关断开usb链接才能解锁,但是打杆还是行。有解决方法吗?

网友:
抓紧攒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