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650服务器电源第二次改造

楼主(2018-05-18):
一年前入了x3650这款服务器电源来给平衡冲供电,一直非常给力没任何问题

前两天开始出现接触不良的情况,例如充着电就自动断开
今天闲来无事拆开看了一下,原来是焊点的焊盘脱落了两个
lz先是在绿漆上往下刮了一层漏出铜板测量后发现是地线和任意针脚短接后无法启动电源
(正常情况短接2和8号针脚即可启动电源)
遂继续寻找可以短接启动的点

如图  这里的5,6号针短接后可以启动,风扇正常,电压正常

时间仓促来不及排版和码字 留给需要的模友参考吧。

网友:
电脑电源也可以

网友:
我们就曾有过用电脑主机的电源模块来为A6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抓紧攒牛逼

回复些好点的内容

网友B:
    这玩意可以改电压的,但是我试过最大只能到17v左右 在高上不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可以改电压的,但是我试过最大只能到17v左右 在高上不去了

嗯这我知道,怕不安全

网友:
电脑电源还是很方便,好找的

网友:
改了可调最高15.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