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乐迪遥控器距离和失控的疑惑,请官方解答,谢谢

楼主(2018-05-19):
穿越机,R12DS接收机,AT9返厂升级遥控器…天线布局学习mr. steel的,一根垂直向上,一根向后水平,发射自改SMA头接6db胶棒天线

在乡村飞行,拇指测距法,沿着山坡飞上山顶,大概距离两百多到三百米左右,rssi低于15报警,无遮挡,但附近有民用电线和移动信号塔…收油门用耳朵听声音大概半秒左右延迟,和距离差不多对应,全程没失控

回到城市找个草坪旁的居民楼跳楼,目视范围没有信号塔(也可能伪装没看到)和电线,头顶飞行高度50米左右油门音就有明显延迟,甚为恐惧,跳楼直接飞过房顶就失控,遥控器甚至没来得及报警,33层高楼,和飞机直线距离大约111-141米之间

请问城里飞行遇到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吗?有没有什么办法改善?谢谢!

网友:
正常正常,遥控器的锅

网友:
买乐迪看人品

网友:
城里到处都是2.4G信号干扰

网友:
肯定有人回说乐迪以前的梗。我买的FRSKY  R9M全新的厂家直销店铺买的。回来了就是有问题的厂家基本上不承认就说你不会搞返厂维修运费自己的。

网友:
看来城市2.4g多啊

网友:
运气,运气,淡定,淡定------电小二

网友:
我的乐迪遥控也是有时候就失控了

网友:
我用AT10  感觉还好啊

网友A:
乐迪还是不行,天地飞还是很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乐迪还是不行,天地飞还是很放心

不知道原因不妄评,我跳楼失控这里一起玩的有用睿斯凯没失控,也有用扶他爸失控的

网友B:
检查下天线是否插到位,有没松动没,正常不会出现这么短失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天线是否插到位,有没松动没,正常不会出现这么短失控的

焊接的,检查了,没有虚焊

网友C(2019-02-03):
引用 楼主:
焊接的,检查了,没有虚焊

你的是焊接的?不是应该插头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是焊接的?不是应该插头的吗

基本大家都是把插针拔了,用焊接,减少体积,更加牢固

网友(2021-11-18):
你听到的油门延迟是因为声音的传播速度有限(340米/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