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INIBUS F3电机过热,求助!

楼主(2018-05-19):
之前用的SPRACING F3,可以开启BiquadRC+FIR2滤波,电机无发热异常现象。
现在换成塔式OMINIBUS F3,无法开启BiquadRC+FIR2或者kalman滤波。只开启动态滤波,选择PT1,不管是打开低通滤波还是关闭低通滤波,还是用回Biquad。电机都发热巨大,烫手,求高手分析下

网友A:
pid调不好也会发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d调不好也会发热的

但愿如此吧,明天去户外调PID
主要是之前用f3/f4都不热,都是默认PID,换了这个飞塔就出现了发热

网友:
什么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愿如此吧,明天去户外调PID
主要是之前用f3/f4都不热,都是默认PID,换了这个飞塔就出现了发热

还有调下油门最低试试

网友:
飞塔没有加装减震

网友:
开的东西太多了吧。

网友:
先调滤波,滤波要没问题,默认pid电机发热很小,然后pid才能调好,最后是rat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