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9D PLUS 无法开机

楼主(2018-05-19):
遥控器可以链接电脑。驱动安装正常。就是刷固件时候一秒就好了。不能用。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怎么破。
已经断电关机,拔电池链接电脑刷了。还是不行。售后基本上垃圾。

网友:
查下电源供电先

网友A:
兄弟可以遥控刷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可以遥控刷机啊

问题已经解决。原因是驱动冲突。

网友:
刷机难吗?

网友B:
这就是功能多了,不好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功能多了,不好用啊

搞好了。

网友C:
昨天在群里看你一直在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昨天在群里看你一直在发问

群里面基本上很少有人可以解决问题。最后还是换电脑解决的。

网友:
顶一下X9D PLUS  无法开机 电池,遥控器,固件 作者:1是我的多无多 7456 X9D PLUS  无法开机 电池,遥控器,固件 作者:1是我的多无多 8013 X9D PLUS  无法开机 电池,遥控器,固件 作者:1是我的多无多 8551

网友D(2019-01-24):
兄弟你怎么解决的,我和你一样,开机后就停在开机画面,刷了固件后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怎么解决的,我和你一样,开机后就停在开机画面,刷了固件后也不行 ...

我的是端口没有找对,无法刷,端口重新找对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端口没有找对,无法刷,端口重新找对了,就好了

谢谢了兄弟,还得自己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