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冲浪者x8+天9 舵机设置知否正确?

楼主(2018-05-19):
昨天首飞炸鸡了,今天回来检查,请教各位老师看看下图 是否设置正确?谢谢!

网友:
方向舵和水平尾翼都反了,自己画张初中物理受力图就知道啦

楼主:
我明白了,想要让机头朝哪个方向运动,那相应的机翼同样朝那个方向,也就是水平尾翼向上就是机头向上,垂直尾翼向左就是机头向左也就是左转。
那么问题来了,天地飞9遥控和自带9通道接收机设置都是默认的,我选择的是固定翼,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百度很多都说什么都不用调都是默认的。我天9所有设置都是默认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明白了,想要让机头朝哪个方向运动,那相应的机翼同样朝那个方向,也就是水平尾翼向上就是机头向上,垂直 ...

因为舵机你可以正着也可以反着装。这种东西没有绝对,要适配好自己的东西必须要去求证,不能想当然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我还想问一下,冲浪者x8 新手四级风 能飞吗?

网友:
风太大最好不要飞,除非你技术好

网友:
升降跟摇杆的方向是相反的

网友:
升降通道下拉,上翘;副翼,左打左翘,右打右翘;方向往那边打那边翘;油门前推加油。

网友:
舵相反了

网友:
方向舵和水平尾翼都反了

网友:
你这样的话就成了升降舵向上推 飞机拉仰角了喔,控里面可以反向设置的

网友:
遥控器上面有个正反设置,你看看

网友:
把方向舵和升降舵反过来就可以,天9遥控器上面可以设置正反!另外掌握好飞机重心,还是很好飞的

网友(2018-10-18):
模模,模拟器练,

网友(2018-12-28):
副翼往哪边打就是哪边高,升降往下是向上的,方向是不变的,方向往哪打就往哪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