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单片机测量电压问题

楼主(2018-05-19):
学习到第十三课,利用单片机测量电压,有个问题,为什么测量出来的电压最后一位不稳定,数字来回变,有什么方法让它稳定下来?

网友A:
降低采样率  要么平均运算

网友:
路过顶一顶单片机测量电压问题 有个问题,单片机,有什么,为什么,不稳定 作者:电小二 4707 ------电小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低采样率  要么平均运算

我不会降低采样率,后来用取最大值的方法算是稳定显示了

网友B:
       最后一位跳是必然的,那是AD的噪声和采样电压的噪声,例如用stm32的12位ad采集电压,参考电压一般是3.3v,12位分辨率可以分辨0.8mv,实际上一般电源噪声都大于这个值,开关电源一般几十到一两百mv噪声,线性电源好的也要几个mv,除非你是测量的电池,那么噪声可以低于0.8mv。再加上还有AD转换器本身的噪声。而AD转换器有个参数叫无噪声分辨率,这个值都是低于AD本身的分辨率的比如12位分辨率的AD转换器,其无噪声分辨率一般是10-11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位跳是必然的,那是AD的噪声和采样电压的噪声,例如用stm32的12位ad采集电压,参考电压一般是 ...

谢谢您的指点。我测的是电池电压,精确到小数点后2位,这个噪声也会有影响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指点。我测的是电池电压,精确到小数点后2位,这个噪声也会有影响吗? ...

    我不清楚你用的什么型号单片机,AD转换器的参数,但是如果你是只要小数点后面两位也就是10mV的分辨率,对于像stm32的12位AD转换器以3.3v为参考电压AD无噪声分辨率10位左右的话是可以直接做到不跳的,如果是其他一些10位AD的单片机,无噪声分辨率8,9位的就需要用软件做下处理才行,简单的方法就是连续采集多次数据,然后求平均值。比如采集10次,结果相加,最后除以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清楚你用的什么型号单片机,AD转换器的参数,但是如果你是只要小数点后面两位也就是10mV的分辨率 ...

我的单片机是STC15W408AS,10bit的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