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固定翼]手把手教你如何组装一台百元飞翼

楼主(2018-05-19):
视频链接奉上:

fpv飞翼是一种以第一人称视角操控飞行的固定翼玩法。。。
有穿越机基础更好上手哦
配置(不一定必须和我一样,基本穿越机上面拆下来的配置都能用):
ARWING 飞翼
DYS fire 2300kv 电机
DYS bls 35a电调
goteck 9g 舵机*2
DYS 蘑菇天线
FOXEER clearTX 图传
FOXEER 1177摄像头
omnibus f7(建议omnibus f4 v3)
frsky r9 slim接收机
hq 6040浆
m8n gps(bn280都行)
5883罗盘

网友(2019-01-11):
持续关注!持续关注!

网友:
电容多大,怎么接,有什么好处,请教

网友(2018-05-22):
百元的 泡沫机板

网友:
我的都快炸烂了还没成功飞起来过呢,楼主您用的多大的电池,起飞重量多大

网友:
你确定这是手把手么?

网友:
1177摄像头清晰吗

网友:
大明宫飞场

网友:
视频不能上优酷链接吗?

网友A:
这个标题,还以为真能百元组飞翼呢?是大几百元

网友B:
楼主灯是怎么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标题,还以为真能百元组飞翼呢?是大几百元

根据现在手机市场的说法,不到四位数就是百元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灯是怎么调的

就是普通的led灯带,然后我这个F7有bug上不了那个2812灯带,f4的话就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普通的led灯带,然后我这个F7有bug上不了那个2812灯带,f4的话就可以用。

直接连着分电板上吗

网友:
啥飞控,看着貌似还有imu

网友C:
       F7飞控就算了,价格虚高,而且也用不上,固定翼F3都够。F7物料成本比F4版本略高  售价高出一倍多。实在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F7飞控就算了,价格虚高,而且也用不上,固定翼F3都够。F7物料成本比F4版本略高  售价高出一倍多。 ...

是的,而且f7bug也不少。我只是发挥穿越机多余配件的余热

网友:
隔壁顶过了 这边也给你顶顶

网友:
原来是好几百啊

网友:
这个为什么都没人贴纸呢。刷碳布

网友D:
电容直接接在分电板上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容直接接在分电板上可以?

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的

怎么接法?不是四合一电调可以吗?接在供给摄像头的那个稳压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接法?不是四合一电调可以吗?接在供给摄像头的那个稳压板上

接给主电池。。。飞翼这里一般不用4合一电调

网友D:
引用 楼主:
接给主电池。。。飞翼这里一般不用4合一电调

电容接正极?通过电容再接在四轴得得分电板正极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容接正极?通过电容再接在四轴得得分电板正极上?

你看我视频,我在分电板上是怎么接的,有特写。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我视频,我在分电板上是怎么接的,有特写。

谢谢楼主

网友:
百元机,我以为不超过一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