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选择纠结中

楼主(2018-05-19):
大家指教一下,银燕电机,一个是rs2205,一个是rs2205s  这两个性能差距大吗?
我看推力都差不多,正在纠结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首先看你技术啥样?

网友:
区别不大吧

网友:
随便选一个

网友:
rs2205s吧 或者2306

楼主:
2205s不带反丝,怕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看你技术啥样?

我技术一般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技术一般

那就无所谓

网友B:
为什么非得是银燕的呢。。。RS2205用过,不耐炸,边角怼一下一个缺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非得是银燕的呢。。。RS2205用过,不耐炸,边角怼一下一个缺口。

你有什么推荐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有什么推荐的吗?

现在用破风

网友:
我对银燕的电机一直没什么好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用破风

有钱人用破风,没钱的用致盈都算好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钱人用破风,没钱的用致盈都算好的了

谢谢,我现在用银燕2204感觉动力太弱了,致盈什么价位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现在用银燕2204感觉动力太弱了,致盈什么价位

80多一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80多一颗吧

好的,谢谢

网友:
没钱南北,有钱破风

网友:
破风看来不错,比赛专用

网友D:
性能差不多,但是2205便宜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性能差不多,但是2205便宜不少!!!!!!!!!!!!

我也是看着价格差不少,所以心里没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性能差不多,但是2205便宜不少!!!!!!!!!!!!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