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NIBU F4 V3飞控接3S电池直接烧了

楼主(2018-05-20):
3s电池直接接飞控瞬间烧掉了
现在一个灯都不亮了 接电脑也没反应 端口都没有了 飞控还可以给接收机供电
想不通的是之前一直这样接的都没问题 今天一上电池就烧了 这个飞控自带的降压是5到22V的降压模块

网友:
线接错了吧

楼主:
线没错  之前在130小飞机上也是这么接的 动力电直接接在飞控VBAT上的

楼主:
图传还是接的BEC  动力电接飞控 这个飞控用的1S到4S直接供电  因为自带的OSD要检测电池电压 现在其他正常 就是飞控不亮了 飞控还能给接收机供电

网友:
换了吧。居然是ufo电调

网友:
你这个烧的可真彻底啊

网友:
可能主芯片烧了,换芯片吧!可以参照我修理F3的帖子。

网友:
是不是飞控芯片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