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

楼主(2018-05-20):
哪位大神指导一下,就是pixhawk飞控一直黄灯双闪,该校准的都校准了,油门可以解锁就是方向不能解锁,而且解锁油门试飞时飞机会往一侧偏不是直直的往上飞,四轴的用的是mc6B遥控器

网友:
好久都没有飞过大四轴了

网友A:
飞控还能这样放?第一次见,建议放到正中心,放稳放正。油门可以解锁可以理解,方向不能解锁怎么理解?没法控制还是怎么回事?在没装GPS的情况下往一边偏是正常的,除非你能把重心位置计算的非常精确,就你这个装法显然不现实。还是先说明白一点吧,有些没法理解,开源飞控有大神带飞会方便很多。

网友B:
什么鸡架,没看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鸡架,没看过

鱼骨科技的感觉很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还能这样放?第一次见,建议放到正中心,放稳放正。油门可以解锁可以理解,方向不能解锁怎么理解?没法 ...

没有那是拆的时候随便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还能这样放?第一次见,建议放到正中心,放稳放正。油门可以解锁可以理解,方向不能解锁怎么理解?没法 ...

就是油门解锁了可以转,但是重新上电飞控就开始闪黄灯双闪的那种,然后又要重新接锁油门而且遥控器是没有自稳档的,没法解锁方向